怎样才能把protel99画的线全部变成黑色。

楼主(2008-07-18):
怎样才能把protel99画的线全部变成黑色。

protel99画线工具画出线的颜色是兰色的,为了打印清晰,想把整个原理图的兰色线条改成黑色,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单个编辑线的颜色实在是太麻烦。
   谢谢。

网友A:
呵呵,把显示器关掉

就全黑了...

网友B:
打印不清晰,那是打印机质量问题!

网友C:
如下所示:

   在打印预览中设置:"multilayer composite print" 右键“properties”中"color set" 选中 "black & white",如果想输出过孔在"Options"项下选中"show holes"即可。

网友D:
多熟悉熟悉软件哟

菜单里边:
Tools>Preferences>Color>什么颜色都可以设置了

楼主:
我按照5楼的做了,可是画的线还是兰色的啊。

网友E:
选黑白打印

网友F:
来哦

直接在你画线的编辑框内,将蓝色改成黑色就行了

网友G: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网友H:
改好颜色后点Global

然后点ok就行了

网友I:
复制到EXCEL

把原理图,复制到EXCEL里再进入图片属性里,颜色改为灰白,就可以了

网友J:
如果用DXP或AD,就很方便了。

网友K:
改线

左键双击,弹出对话框,选中color项,更改就行

网友L: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