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开关电路

楼主(2008-01-11):
之前用的是用开闭的开关合上继电器得电,电路接通;打开开关继电器失电电路断开,现在想改成点触开关控制交流220V的电压,按一下电路接通,再按一下电路关断。不知道有没有大大知道怎么设计这个电路~~~~求助~~~

网友A:
看看这个怎么样,最好还是用T触发器来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大

谢谢楼上的大大,不过偶是要控制220V交流电源的 也就是单键开关交流电源电路

网友B:
直接选用控制用的推推自锁开关就可以

触点电流容量要有足够富裕量

网友C:
推推开关,实惠

估计楼主是想用按钮控制接触器实现想要的功能,嘿嘿,比较麻烦...

网友D:
RE

带锁的按键应该可以

网友E:
学习

这图自己看不懂

网友F:
re

用D触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