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恒流源电路之赏析

楼主(2008-08-05):
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两个电路工作原理! 谢谢!

网友A:
哪有两个?

上电时Ugs>导通电压导通,电流Ids流过R28,当Ids*R28>Ube(on)时Q3导通,假设Ids变大,侧Ids*R28也变大,Q3最后会进入饱和状态,Ugs<导通电压而截止……
   具体得到的电流多大可能还要结合管子的参数进行计算,等高手说吧!

楼主:
另外一个漏掉的恒流源

另外一个漏了的恒流源图所示, 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第二个RL时哪个?有恒流吗? 看不懂!

网友B:
怎么没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C:
第二个电路没有环路反馈

所以应该不能实现恒流源效果。

网友D:
来帮忙咯!

哪位仁兄可以给一张三星电磁炉ZC—16的电路图吗?
  此机是死机  插上电没一 点反应
 请高人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