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还要经过整流电路,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楼主(2008-08-11):
如图DC_12V输入,再经过一个整流电路,其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很简单,就是极性转换,起到保护作用,就是说万一你拿的是别的12V输出的直流电源,无论它的极性如何,经过整流后最终输出照样是上正下负,不会对后面电路造成任何影响,否则就不一定了^_^

楼主:
good!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防止反接,哈哈

网友C:
错了 DC 1接3脚怎么接在一起了?

错了,DC 1接3脚怎么接在一起了?

网友D:
同6楼

怎么二极管都用稳压的,普通二极管可以用吗?
另外,J2的1、3为什么连在一起呢?

网友E:
防反接也不用这么多个二极管呀

真是浪费成本

网友F:
可以适应不同正负输出的电压插头

网友G:
输出防止接错该怎么做呢?

假如用户将输出端接到了电源端,又该怎么保护呢?

网友H:
防反接

一个足够.这个是可以适应正负端相反的两种接口(也就无所谓正反接了),内部电容加大,还能做到交直流通用.

网友I:
这个不叫防反接,而是极性自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