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一下老外做的控制继电器的电路

楼主(2008-08-11):
(无正文)

网友A:
D1和D2是保护TR1、TR3的,当TR1和TR3截止时,继电器通过D1、D2放电。

网友B:
个人看法

D1,看得出来,但一般都不怎么把它直接引回电源的的正端的,D2就看不出来怎么起保护作用了,呵呵!

网友C:
个人看法

两个二极管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接在4A 与4B 之间。

网友D:
不同意楼上的看法

一个二极管接在4A与4B之间的效果与图中两个二极管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电流切断时继电器线圈电流的下降速率不一样。一个二极管接在4A、4B之间,电流下降较慢,电流“拖尾”较长;图中两个二极管的续流方法,相当于24V电压反向加在线圈上,电流下降较快。

楼主:
赞同tuwen的看法,能不能在详细点啊

网友E:
TR2什么时候导通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弱智,呵呵。
因为不知道在2B端加信号(1 或 0)时,C,E端是什么状态啊

网友F:
干吗非要把TR1和TR3 串在一起呢?“与”运算?耐压不够?

当TR1、TR3关断时,D1、D2与电源形成回路,钳位住线圈2端的电压。

网友G(2008-10-03):
对,不明白TR1和TR3要串在一起?

网友H:
连在一起是否增加驱动?

D1,D2设计好,当关断时,线圈相当一电容。能量通过D1,D2回到电源中,不浪费,也减慢线圈能量释放,请问楼主:电路的用途?

网友I:
倒塌了,上次不是有发过这个线路吗?

冗余控制的,用于稳定性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J:
2楼说的很清楚了

TR1,3关断时,电流通过D1流到D2,再流进继电器,然后慢慢消失.与继电器并二极管同理.

网友K:
补充4楼说法

4楼说的没错,只是说的太简单了。。两个二极管应该等效为一个两极可以自动切换的二极管。

网友L:
???

好像是磁保持继电器,这样设计就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M:
同意楼上的

D1、D2应该是等效于,一个二极管与继电器并起。只不过是这两个二极管之间多了达林顿管而已。

网友N:
搞这么复杂干嘛

直接这样不是一样吗

网友O(2008-11-02):
楼上的图可能会对GND产生较大的干扰

如果是先断上面的达林顿管的话,继电器的冲击会对GND产生较大的干扰,如果GND没有进行隔离处理的话可能会导致控制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P:
二楼正解啊

网友N:
嵌位到0.7V了,

能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