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锁相电路求教

楼主(2008-08-13):
(无正文)

楼主:
电路是这样子的

请大家指教 该怎么更改电路!!

网友A:
八路互锁开关电路
类别:开关电路   阅读:1423

本电路图所用到的元器件:

74LS374

工厂中常用多路互锁开关来控制多台工作电机。早期的多路互锁开关,是用多组电磁继电器直接制成的,虽然电路简单,但常出故障,使用很不方便。笔者用三态八D锁存集成电路74LS374制成八路互锁开关,可完全取代早期的多路互锁开关,它具有工作可靠,使用方便等特点。电路如附图所示。
电路工作原理 电路供电电源为12V ,再由IC1(7805)稳压输出5V电源供给IC2(74LS374)作为工作电压。IC2和外围相关元件组成八路互锁开关电路,现由继电器J1~J8组成开关执行器件。IC2的各引脚功能已在图中标注。①脚EN为使能端,低电平有效,所以这里把①脚直接接地。D1~D8为触发端,CP为时钟端,Q1~Q8为输出端等。当依次按动按钮开关AN1~AN8时,对应的各触发端D1~D8和CP端分别处于高电平,此时输出端Q1~Q8也依次输出高电平,该高电平通过对应的晶体管使继电器依次工作。不仅如此,各开关的工作还可任意选择。该电路要完成上述正确的逻辑功能,还需设两种辅助电路:
1、开机延时电路:由R9、C2、BG9管和继电器J9等组成,延时电路的时间由R9与C2值决定。当12V电源加到电路时,IC1首先工作,将5V电源加到IC2上,让IC2稳定工作。之后通过延时电路使继电器J9工作,其触点J9-0闭合,再把12V电源加到IC2的输出级上。其作用是当开机电源冲击电路时,可避开IC2输出端因变成高电平而导致所有继电器的吸合。
2、开机清零电路:由电容器C3和R19组成微分电路。当开机延时电路工作时,继电器J9工作,其触点J9-0闭合,由微分电路对电源电压微分产生一正脉冲加到CP端,达到开机清零,使各执行继电器处于释放状态,等待触发。

有些应用场合需要用到互锁功能,即各输出端只能有一个输出高电平,其余均输出低电平。利用BA5049和BA5050的电平或脉冲输出,外加一片74LS374或74LS273八D锁存器可完成此功能。
  74LS374有8个数据输入端D1~D8、8个数据输出端Q1~Q8、时钟输入端CL、时钟使能端CE。当CE为低电平时,在CL的上升沿,电路将D1~D8输入端的状态分别传送至Q1~Q8并锁存。图5是用74LS374组成的8路互锁开关电路。当8路输入中任意一路出现正脉冲时,这脉冲一方面被送至74LS374的数据输入端,另一方面经二极管“或”门同时送至时钟输入端CL,所以,74LS374的对应输出端输出高电平,且只有对应输出端输出高电平,由此形成互锁功能。

触摸式互锁电子开关电路

工作原理见下图,74LS374有一特性,即在CLK上升沿(由0至1)时,能把D端状态锁存到Q端;而利用CD4069反相器的输入高阻特性,实现触摸操作。

平时,反相器输入端的RC使其输出端为0,当触摸第i路进(i=0,1…7),人体感应的信号经反相器分别传给74LS374的Di端和CLK端:这时Di=1,使CLK端具有上升沿条件,因此D端(除Di=1外,其余为0)状态被锁存到Q端(Qi=Di=1),相应的LED亮;当信号消失(指已不触摸)则维持原态,因CLK端已无上升沿条件。
因此,触摸一路仅亮一灯,达到可靠的互锁兼指示的电子开关目的。

网友B:
这么复杂还不如用一个MCU

以前没便宜的MCU这样用倒情有可原

楼主:
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三楼的!

楼主:
MCU

4楼的发个MCU的电路欣赏下 !

网友C:
还以为是锁相,原来是互锁

顶三楼!

网友D:
锁相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技术的

互锁的数字电路比单片机的优势就在于相应速度更快,不过对于人工按键的东西好像人手不可能快到ns极就按下几个按键...

楼主:
74HC374

我用三楼的八路互锁开关电路的第一个电路图,不过我用的是74HC374,为什么不行呀?(每按一下AN1-AN8,都要按一下AN9复位,是怎么回事呀?用74LS374还会不会这样了?谁能分析下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万分感激!!)

网友E(2015-05-16):
这个电路不完整,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