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电路帮忙分析一哈!

楼主(2008-08-13):
这是我到网上看到的一个自动恢复过压保护电路。
电路见图
我的分析过程:
      如果传输线左边为市电输入,开关的右边为过压保护输出。

1)假设市电电压过高,那么整流桥堆的输出电压Vi(也既7812的的输入电压)高于正常工作的电压值Vn;此时最上面运算放大器工作在非线性区,反向输入约为6V;正向输入大于6V,所以最上面运算放大器输出为“1”,3DG12三极管饱和导通.    继电器J1动作,开关1打向常开触点,U0=0.输出起到了保护。另外最下面的开关2打向常开触点,即与750K电阻短接。

      我的问题:

   1)当市电正常后,U0如何恢复正常的?

  2)个人感觉没有下面的运放,9014那一块电路也能在市电恢复后正常工作。因为上面的运放始终在进行电压比较,一旦市电正常。3DG12就截止,继电器打向常闭触点。输出自动恢复正常。

  3)下面的运放起什么作用?工作在什么区域?究竟下面的一块电路如何分析。

   4)5.6V的稳压二极管起什么作用?由于运放的I+=I-,输入电流基本为0。稳压二极管没有电流流过还能工作吗?

   5)当下面的开关2与750K电阻短接时候,下面运放的正向和反向输入的电压大概各是多少?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瞬时过压后延时自恢复。

J1动作后,750K电阻向470uF充电,下面的比较器状态翻转后,J1就释放,恢复输出电压。因此,这个电路的作用是瞬时过压后切断电源,延迟一段时间后自动恢复。如果持续过压,J1将会反复不停地吸合-释放。

上面那个比较器由于30K电阻产生滞回效果,电源电压恢复正常后不会翻转回来。必须等待下面的比较器动作才能恢复供电。

5.6V稳压二极管的设计是不合理的。正如楼主所说,没有电流流过,是不起作用的。但这不影响这个电路的基本功能,只是使得实际的延迟时间与原设计者所希望的时间不同。只要调整阻容时间常数(750K*470uF),就可以改变延迟时间。

网友B:
运放(比较器)的输入端串稳压管,真想的出来啊....

楼主:
分析的不错

呵呵   2楼楼主分析的透彻明白!
十分感谢!!

网友C:
3楼有理!!

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串一个稳压管不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