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路,请大家找找问题

楼主(2008-08-20):
下面的电路采用dc12V供电,我的设计思路是:当INPUT端口有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时候,通过cd4098的/Q1端口输出一段时间(时间由1,2脚的电阻电容决定)的低电平脉冲,让一个继电器吸合一段时间,另外一个继电器不动作;当INPUT端口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时候,通过cd4098的/Q2端口输出一段时间(时间由14,15脚的电阻电容决定)的低电平脉冲,让一个继电器吸合一段时间,另外一个继电器不动作。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当INPUT由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时候,两个继电器都动作了。找不出原因来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INPUT前端加入低通滤波解决问题。

网友A:
滤多少频率的波?

网友B:
为什么要滤波?

网友C:
变被动为主动

加一级三级管驱动

网友D:
用个小CPU不是更好吗?

用个小CPU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