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互锁开关电路

楼主(2008-08-29):
哪位兄台有电子互锁开关电路?什么样的都可以!有74LS374/74系列的都可以!要实际用过OK的·谢谢~!

网友A:
一个编码器+一个译码器就可以实现电子互锁吧

比如说74ls148+74ls138

网友A:
上面的方法,好象有个缺点,好象自己关不了自己

互锁是可以,呵呵

楼主:
传电路上来

传电路上来,朋友。谢谢!

网友B:
CD40174你试试吧

我记得N年前做音响信号切换用自锁开关,但不知有设有画错,只要切定一位SW先按下,(在切定的SW上并联104电容即可)希望你有用吧!

网友C:
新手上路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多关照啊!~

网友D:
用两个4100继电器来解决,

具体方法你看下《电力拖动》的3相异步电动机双重联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