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用作方波发生器,波形周期算法。

楼主(2008-09-01):
如图,LM393用作异步方波发生器,请朋友们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并请高手指出输出方波的周期由什么元件确定呢,怎么计算呢?我感觉应该是由1.0M电阻和0.001uF电容决定,图中的周期为RC=1uS,对吗?

网友:
觉得把RL去掉也可以。。。。。。大家认同吗?

网友A:
393要上拉才输出高

网友B:
呵呵

RL是必须要的。楼主的算法是正确的。

网友C:
这个电路的周期计算没那么简单

与正反馈量有直接的关系,还与上拉电阻的数值有关

楼主:
★awey能详细谈一下吗?

★awey能详细谈一下吗?

网友C:
计算起来还有点麻烦

假设:
比较器输出为0V时,比较器+端的电压是VH
比较器输出高电压Vo时,比较器+端的电压是VL

则电容器充电时间T1=Vo通过1M电阻对电容0.01uF充电,从电压VL充电到VH的时间。

电容放电的时间T2=0.01uF电容通过1M电阻对地放电,从电压VH放到电压VL的时间

周期T=T1+T2

有兴趣自己计算吧。

网友D:
8楼,模拟电子好啊

网友E:
可能是2.2*R*C 与 555 的公式一样

网友F:
电容充放电过程

就是电容充电:电压由1/3vcc到2/3vcc
在电容放电从2/3vcc到1/3vcc
充电          vcc-1/3vcc
     t=R*C*In------------=RCIn2
              vcc-2/3vcc

放电          0-2/3vcc
     t=R*C*In------------=RCIn2
              0-1/3vcc
t=2*R*C*In2=2*1M*0.0001u*0.693=13.86ms

网友F:
呵呵,算错了,不好意思,是t=1.386ms

t=2*R*C*In2=2*1M*0.0001u*0.693=1.386ms

网友F:
protel仿真出来值是1.4ms.

电路图中用lm324代替了比较器

网友G:
to 香如故

你的图画的有问题吧?人家输出端那个电阻是接电源啦,你是接地啊,怎么会一样?

网友F:
哦,我还没注意呢.不过应该不会影响结果的.

网友F:
晚上回家在看看,呵呵.

网友H(2008-10-24):
software

理论踏实,软件方便!

网友I:
请教香如故

仿真的时候10V电源是怎么来的?

网友F:
to楼上

把5v的电压源一改就可以了啊

网友J(2008-11-23):
周期=RC,应该是固定不变的

VCC和正反馈点决定跳变条件

网友K:
呵呵,频率和图中所有电阻电容都有关。

任意改动一个,频率都不同

网友L:
ls

可能是双击鼠标,然后输入 10V

网友K:
楼上兄弟既然都仿真了,何不试试哪些参数会影响输出频率

网友(2010-10-20):
有人用pspice吗?我的怎莫不行

网友:
出的事三角衰减波

网友M:
为什么是1/3 Vcc  和2/3Vcc,,  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N(2011-01-26):
同意23楼!但对于+端的所有电阻只要比例相同频率还是跟-端的有关!

网友N:
所有的原件都动过,所有的元件都会影响出来的方波,占空比与周期!

网友N:
13楼算出来是正确的!

网友O(2013-08-05):
今天试着用393发生方波,感觉比之前用324运放的麻烦好多。393输出必须是带上拉电阻的,不然出不来高电压。还有不是什么周期都可以用RC来代,一个周期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不一样,模电书上有具体式子。也可以自己用一阶的式子算(指数函数那个波形),上下的电压是Uo和0,Uo通过上拉电阻和正极反馈那几个电阻分压大概算一下。本来正极分压窜电阻接地那种振荡周期就有点麻烦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可调的Vcc,计算更麻烦。

网友P:
13楼RC计算对的

网友Q:
长见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