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伺服电源电路如何理解?

楼主(2008-09-25):
各位大虾:

     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运放IC1:NE5532工作在线形区还是非线形区?
   2)按道理来说,IC1的输出端(也就是7815的调整端)应该为"零电位"对吧?
   3)那么C7,R1,C5,R2起什么作用?积分吗?
   4)如何在看电路的时候第一时间知道运放工作在线形区还是非线形区?

        希望能有大虾能帮忙详细分析电路,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工作在线性区

好像是调整7815响应时间

网友B:
pid

C7,R1,C5,R2,从电路的应用上来说,应该是起到PID 调节的作用

网友C:
运放在这里是起纹波负反馈的作用,用于抑制输出电压纹波

如果运放电路没有直流负反馈,那么在“第一时间”可以断定不是工作在线性区。

但是,仅凭有直流负反馈,并不能在“第一时间”断定工作在线性区,还要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否在供电电源所限定的范围。

这里的运放如果是正负电源供电,肯定是在线性区工作的。

IC1、IC2的输出端是在“零电位”,但含有微小的纹波。正是靠这种纹波来抑制输出电压的纹波。

C7的作用是隔绝输出电压的直流成分而将纹波成分耦合到运放输入端。

R2是负反馈电阻,与R1一起决定反相放大倍数。

C5用于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D(2010-08-11):
这种电路究竟有没有作用?大环路反馈,意味着不稳定。有没有实测数据证明是能有效抑制纹波,并且仍有较好的动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