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原理图

楼主(2008-11-23):
小弟想做个篮球比赛计分器,用7段LED显示出两方的比分结果,比分也分别输入,只看了一些单片机原理方面的书,所以不知道方向,希望各位可以帮助一下,指导一下,重要的是电路图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用门电路搭就算了

只是显示双方分数,典型的计数器加译码器即可实现;
当然,如果想学单片机是可以用单片机弄下,但是,如果想真正学到设计能力,用门电路做最有帮助了。

网友B:

用单片机的两个I/O口控制数码管!按键键盘用一个口!在写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C:
建议你本书

你找本大学用得数字电路,我记得里面有个电路,打一下就行

楼主:
门电路不会啊

2楼的大哥,门电路我不清楚了,
刚接触单片机了,

楼主:
LED数码管的问题

三楼的大哥,
按键键盘用一个口我会做了,
我想一方用两位数码管表示分数,一共设计四个数码管,
你说是用两个口分别控制双方的分数吗?
可不可以用串行的方式把四个数码管都连到一起呢?

网友D:
连接一下

呵呵,连接一下

网友E:
当然可以放一起

网友F:
要程序吗

我用51做过,90分钟倒计时,双方计分共6个数码管,进攻24秒计时

网友G:
这用单片机来做最容易不过了~

属于最基本的单片机+键盘输入+显示输出的问题,但凡玩单片机的应该都会这个.至于要完成你的功能,只是软件上设计问题了,随你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