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是关于二极管的

楼主(2008-11-25):
图中的D10为贴片二极管4148。在我们 的 电路里它坏的还比较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在没有5V发波时比较器+比-(负为1.5V)高才对的,可是在测量中+为1.8V,如果把D10换了就 正常了。

换下来的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是好的,用电阻档测试正向电阻为1.2M
我不知道它是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怎么坏的。

网友A:
这个D10是不是用来放电的?

比较器的
V+ = 5V * 6.81/(27.4+6.81) = 0.995V
没有方波时,V- = 0,V+ - V- 为什么不是1V啊?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啊

网友B:
可能跟你的5V方波有关系

你的5V方波是怎么来的?

楼主:

是单片机的,这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你把那个C去掉试试,或者把1M电阻改220K

网友D:
试试

对D?串一个1k的电阻.
对D10改成1N4001试试.

网友E:
那个1M的电阻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F:
5V电源怎么来的

D10是不是经常受到5V电源的冲击?

D10可能有漏电或是软击穿拉,楼主可以用晶体管测试仪对照一下好坏D10的I-V特性是否一样.
注意,一般的人可能会用很大的电压范围来扫描,这样坐标显示会把小电流的区别掩盖掉.可以调整电流的显示范围看小电流下的差别.

网友G:
www.cntronics.com

一个专业的被动器件技术应用网站

网友H:
C?

还是去掉C?试一下

网友I:
电压不符我猜可能是测量的问题

按LZ一楼的说法,测二级管的电阻为1.2M,我判断你用的是指针表,因为用数字表的话,正确用法是用二极管档去测二极管,测的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而不是等效阻值.指针万用表的内阻很低,从几十K/V到上百K/V,而数字表一般都是M级输入电阻.直接测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相当于在正负输入端串了一个电阻------万用表的内阻.你算下万用表内阻是多少,再串上你那个1M电阻,算下在表上的分压是多少?指针万用表的输入阻抗一般在表盘上就有提示.假设是100K/V,你用10V档测,这时表的输入阻抗就是1M,和电路里的1M电阻分压后,在表上就只有一半的压降.在这个电路里直接测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即使用内阻10M的数字表来测,压降也会比实际低大约10%的.

网友J:
D10为限幅二极管

D10为限幅二极管,使输入“-”端的方波电压不能大于5V。若屡烧D10,可在输入二极管正端再串一个10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