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怎么不工作了?

楼主(2008-12-22):
我用的是tda8924,本来输入正弦波,但输出没反应。后来,我将输入全部置零,输出应该为:与振荡频率相同的方波信号,幅值为正负供电电源。但是,发现这样也不正常工作,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用过这款芯片啊,我头都大了阿!!!

网友A:
看看你的图行吗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如链接中,当我把输入U+接地,也就是输入为零的时候,理论上16(OUT1)和21(OUT2)管腿应该输出的是+-24V,频率为振荡频率(300K)的方波信号,但是,实际上输出的波形不正确。为什么呢?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B(2009-11-22):
短路输入,输出脚也不会有电压的,只有高频载波

网友B:
高频的载波也没有你想像那么大,大概有效值是7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