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09-01-14):
我想用这个电路过滤 数字信号9600波特率上的其他高频杂波。经过测试可以过滤38400以上高频。但是发现信号(9600)在通过三极管时,信号畸变严重。请教有何更好的修改方法?
我初步怀疑是 1815 的 关断时间 和开启时间过长,不知道对不对.。在线等答案。 谢谢

网友A:
截止频率太低了,

104电容用103的,10k电阻换1k的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

谢谢留言。。想请教下1815 对波形畸变影响大么?我分别在104 上脚看波形不错,2K之前 波形也不错,为什么过了1815 波形直接变成V型了呢?
  同时再问下啊  呵呵 大学时候 电路知识都送老师了 书不在手边,查不到公式。。  就是这个滤波电路 的滤波频率是多少? 是 RC  还是 6.28*根号下RC

楼主:
呵呵

 请大家给点指教。。

网友B:
好象是根号下RC 就是时间常数tao

网友C:
应该是三级管级间电容导致的问题

网友D:
Re

谁能从原理上分析下这个电路怎么滤波的阿

怎么计算截至频率阿?

干吗这么设计阿,要是我直接把信号滤波后接到1815基极上边。用那个2k的电阻干吗的阿

网友E(2009-02-13):
共基放大,波形会好很多的。

网友F:
换个高频开关管试试……

网友G:
2k 电阻不需要

如果负载轻,干脆用RC

网友H:
就是这样子

呵呵,这是RC电路的特性,在频率相差不大,几十几百倍时,都会影响到信号

网友I:
不知楼主做得怎么样了

其实电路是需要自己去试的,这样就是经验的积累。
换个电容,换个管子,换个电阻不是很简单么。

网友J:
哎...都跟他说了应该用数字电路用的施密特触发器,

还在搞这个模拟滤波器?

网友K:
电路原理正常

要过滤 9600 bps 你要计算 滤波时间常数,

这电路的原理是利用 基极的 C  上稳定的电压来完成功能的

你要让 C 能提供足够的基极驱动电流,还要让 R C 过滤多余的纹波。

简单说可以这样:减小 10K 加大 C

网友L:
这是不是一个有源滤波电路?

如果加大10K的电阻,减小104的电容行不行?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M:
典型的電子滤波電路

时间常数=104 x 三極管放大倍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