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基础电路要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楼主(2007-01-09):
输入是单片机的I/O口。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压比较器电路嘛。在这里叫整形电路,起抗干扰作用,输入端3脚的电压必须大于2.7V,1脚才会有正输出,而且为12V,

网友A:
控制信号需要12V,用运放转一下

网友A:
单片机的输出只有3V或者5V,不能满足需要

楼主:
谢谢!输入端3脚的电压必须大于2.7V,1脚才会有正输出

而且为12V,电流是多少?能否计算出来?

网友A:
我算不出来

电流跟后面的阻抗有关吧

楼主:
端口清零的时候不是0V吗?

网友:
回搂主:运放的输出电流

  运放的输出电流应该是该产品设计、生产时决定了的。呵呵,不是我们拿到产品后才设计、计算它的输出电流。这个应该在产品手册上查到。
  四运放324的每路输出印象中。。。。好像输出的电流不大,但直接驱动两个LED应该没问题,也就十几mA吧。
  最重要的是你这个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功耗不大。总之:多做试验、多看书。

网友:
此电路不妥

首先,运放输出12V电压直接接MCU,会损坏MCU。
其次,没有滞回,在临界状态不稳定。

网友A:
怎么加滞回?

在运放的1和3之间加个电阻,形成正反馈就行了么?

网友B:
我的意见

不加正反馈也可以,因为输入是数字信号,当输入电压大于3.3伏时(或者电流大于2.7mA时)运放就输出高电位

网友:
数字信号就没必要用运放了。

网友C:
电平转换,别无他途

单片机I/O的输出信号都很陡峭,这决不是整形,看样子只是电平转换作用,将I/O输出的低幅度信号(Vp-p=3.3~5V)变成Vp-p接近12V的信号。

网友D:
单电源运放

你上面的运放LM324是单电源供电,好象要有个1/2Vcc作为虚地的,如果按上面的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啊。一直不是很清楚运放的单电源供电,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E:
可以工作的,

网友F:
_

典型的一个比较器

网友G:
用1个9013个1N4007也可以实现

9013实现,输出功率还可以大点

网友H:
同意二楼!!

网友I:
同意

--------------------------------------------
引用 网友G: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17楼: 用1个9013个1N4007也可以实现

9013实现,输出功率还可以大点

网友J:
电压比较.

网友K(2007-03-09):
R36小了

对比较器不利

网友L:
同意13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