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rtel里面怎么画多层板

楼主(2009-02-05):
各位大侠些:
   小弟刚刚接触绘制多成板,在portel里面不知道怎么添加成,目前只有顶层和底层,还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A:
在design菜单下的layer stack manager下增加层。

楼主:
我的portel里面没有layer stack manager

请教各位
  为什么我的portel里面的design菜单没有layer stack manager

网友A:
汗...你的该不是汉化版本吧...

网友B:
汉化版的少了很多功能

楼主应该用原版的。

网友C:
在印制板图设计时从Design>>Rules 可以改,

网友D:
楼住你用的那个版本啊?99SE ?DXP? AD6.0 ?AD7.0?

楼主:
用的9SE,就是汉化了。

用的9SE,就是汉化了。不过卸载之后重装了一次,也汉化了的,就又有了,真是怪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