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疙瘩……

楼主(2009-02-12):
这是个传感器的电路图,我不明白工作原理,大家能说多少说多少!

网友A:
上半部分应该是一个放大信号的,下半部分产生负压的。

网友B:
上半部分可能会有问题

R7跨了2级? 那不成了正反馈??
很可能会不稳定

至于作用,就是LS圈圈说的那样

网友C:
R7跨了2级, 好啊

这个电阻, 造成的正反馈为了增加磁滞特性

楼主:
呵呵。。

  正反馈就对了,因为核心是一个施密特触发器,我想应该是上半部分构成。那下半部分产生负压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端口应该和另一个sheet相连吧?
  上部分的三机关的作用是什么呢?
  下部分的电容和二极管的作用分别又是什么呢?

网友B:
晕,十万个为什么啊?

自己去想!

楼主:
总共就三问!呵呵。。说说嘛前辈!俺愚钝!提点就好!

说说嘛前辈!俺愚钝!提点就好!
告诉我分析方法也好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网友D:

上半部分:应该是三个或一个非门与一个电阻组成放大,后面非门和三极管应该是整形和反向
下半部分:不是很懂,应该是00说的产生负压吧

网友E:
楼主要是有这个电路可以量量波形告诉大家撒。

网友F:
负压可能是给后续的信号调理电路用的.

负压可能是给后续的信号调理电路用的,

二极管的作用就是储蓄能量的, 当有水流时,你用水坝把它拦起来
当需要水时你把水坝打开. 电荷在C2和C3之间转移, 当C3充电,C2放
电时, 你就可以得到负压了.

网友G:
我说

上面是前两个施密特触发器组成放大器,第三个是整形,下面是前两个施密特触发器组成振荡器,从第三个缓冲输出,经后面二极管电容变换得负压输出!这样成吗?

网友H:
U1A,U1B,R7组成的触发暂存器,

网友I:
re

感觉是一个车用的报警器的电路!

楼主:
呵呵。。。

   搞得我云里雾里的!xusnwise前辈能不能把这个负压的来龙去脉在您有空的时候给我说说!我一看见二极管和电容就惧怕了呵呵!谢谢啦!

网友J:
我说说负压的产生

U1F and  U1E产生震荡,经U1D输出D1,D2整流后输出负压。

网友K:
补习:1、非门多谐振荡电路 2、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
谢谢前辈们了呵呵。。。我要补习啦

网友L:
触发和倍压电路吧

 1. 上面的应该是个触发电路,通过外接的2端口来控制!

 2. 下面应该是个倍压电路,产生高的负压!

网友M:
是传感器?

楼主:
...

  我对那几个非门所起的作用很是不解,我的脑子里就只能想的出它是给你一电平信号取反的作用,再就想不出其他的了,至于几个非门级联更是不知那样做有什么好处了!俺不才,前辈们不嫌俺烦的就再发表一下看法吧呵呵。。。

网友N:
学习了~

  不过我感觉很多都模电不扎实,有些只了解个大概,具体到每个参数的作用,就含含糊糊了~倒是乱说的不少.

网友O:
上图是一个自锁电路,下图是一个振荡电路

网友K:
不是自锁电路,是施密特电路

楼主:
awey前辈说的对!

   不过这个施密特触发电路怎么个作用

网友P:
自锁电路 施密特电路 本质上类似 一种反馈

网友Q:
线路不完整

4069是一个非门电路,上部分电路是信号输入由4069电平输出高或低的电平,推动三极管.使其集电极电平变换.下部分不明确.

网友R:
两个非门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

这个电路结构在日本的微波料位机里面看到过,那个微波料位机就一对微波收发探头,一颗CD4069,卖1W多,TNND黑~~~~

网友S:
呵呵

忘记啦,
在红外线检测上应用很多噢。。你可以看看红外线检测有关的,,介绍这个很多。

网友T(2009-03-20):
倍压整流产生负压

倍压整流产生负压,哈哈
原理可以看书去 倍压整流。

网友B:
16楼的awey正解。 一个多月了,不知LZ补习得怎么样了?

弄明白了吗???

信息化时代,上万搜索下补习也就是几分钟~几十分钟的事哦...

网友U:
学习了

早晨起来例行学习

网友V:
看这个电路图

是一个震荡电路

网友W(2009-04-20):
信号收发器

一、1脚输出3*VCC的自激振荡波;
二、2、3脚接收外部信号(可能是反射波),然后整形放大;
三、6脚可能是外接上拉,输出发射信号,由于判断检测结果;
四、由此可初步判断是一个信号收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