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实现我想要的效果吗?

楼主(2009-02-14):
 求救!!这个电路可实现我想要的效果吗?

这是一个模拟真实蜡烛的实验产品,用火点亮,用嘴吹灭。点亮时同时播放“祝你生日快乐”乐曲,吹灭时乐曲停止播放。它能为你的生日增添喜庆气氛。
  电路图在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7212024974.gif     中。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

工作原理:如上图所示。用热敏电阻Rt和微型MIC(驻极体话筒)做灯芯(实现火点亮嘴吹灭),数只LED围绕在灯芯周围,点亮时即是烛光。其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1.用火点亮 Q3 Q4组成双稳触发电路,当用火给热敏电阻Rt加温时,其阻值迅速减小,Q4集电极电压降低--Q3基极电压降低--Q3集电极电压升高--Q4基极电压也升高--Q4集电极电压进一步降低电路发生翻转,Q3截止,Q4饱和,Q4集电极输出低电平使Q5饱和导通,LED得电发光,同时音乐IC也得电开始演奏"祝你生日快乐"乐曲;
2.用嘴吹灭 当嘴对着MIC吹气时,MIC感应出的电信号经Q1 Q2放大后,由二极管D1整流为正脉冲加至Q3基极,Q3基极电压升高--Q3集电极电压降低--Q4基极电压也降低--Q4集电极电压升高--Q4基极电压进一步升高,双稳电路再一次发生翻转,Q3饱和,Q4截止,Q4集电极输出高电平使Q5截止,LED断电熄灭,音乐IC也断电停止播放音乐.
动手实践: 按上图插接好元件.本电路所用元件较前面电路稍多,故连接完成后要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后,接入电源,用打火机烧烤Rt,LED应能点亮同时音乐IC开始工作扬声器有乐曲播出,然后嘴对MIC吹气,LED和音乐IC能断电.
注意事项:
1.热敏电阻Rt不能直接烧烤,应在其上缠绕金属丝,
2.电子实验套件中没有"祝你生日快乐"音乐IC需另购,
3.音乐IC接法,供电端与触发端接于Q5集电极.

网友A:
那个不要用热敏电阻啦,用个双股漆包线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3-19):
太棒了

做出来试试吧 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C:
Rt换成光敏电阻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D:
玩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E(2009-05-09):
创意很好

创意很好

网友F:
创意不错

搞个单片机来控制应该可以搞得更生动些

网友G:

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