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过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流经过下面电路输出是怎样的

楼主(2009-02-21):
  如题~
  对于直流电流来说,例如20ma,在10欧电阻上有个压降,然后经过放大倍数可以微调的运放,它输出一个直流电压,如果输入端是一个电流互感器输出的交流电流,输出波形是怎样的,和直接是直流的那种计算方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如果电压比较小,是一样的。

网友B:
看4148的曲线就知道了,在250mv以下就没有影响。

楼主:
它是来测量交流大电流的,例如30A,变比假如1000:1

   这样我理解就是30ma的交流电流,圈圈为什么说是一样的,那个二极管是一定要加的麽?是用来整流还是别的作用?计算方法同直流一样?

网友A:
二极管是保护用的。交流电压你可以当作是变化的直流电压

就可以得到输出波形了。

网友C:
没声明 RF7 端的连接,如何回答?

假定 RF7 与输出无关:

如果取样电阻20欧上的电压大于D301的导通电压且小于U2D的安全输入电压,输出是一个负向为二极管导通电压的不对称交流,正向是否失真要看U2D 的供电。

如果取样电阻20欧上的电压小于D301的导通电压,输出是半波波形,如果考虑U2D 的内部结构,负向会在 0。3 左右。

网友D:
输出是到AD的吧?

那个R305干啥用呢? 不滤波,交流的进AD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