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质电容耐压问题

楼主(2008-09-06):
如果钽质电容耐压为16V,那供12V直流电压会有问题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实际电压比电容要求的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还要看看容量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B(2008-11-02):
我们公司按50%耐压使用的

如果充放电速度大于额定值还照样烧

网友C:
最少三分之一欲量

网友D:
50% 耐压用比较合适

  建议按50%耐压使用!

网友E:
没有问题,我以前用过

网友F:
那是

说的过大的充放电电流. 那应该考虑采用更大容量的电容, 不是耐压问题

网友G:
實際上還是耐壓問題

小弟比較倒霉,什麼事都遇上了........

5V的鉭電容,加10V電出現過突波電壓11V,冒煙......
還有16V的鉭電,在12V時爆炸....

如果條件可以的話就換耐壓高兩倍以上的吧.

如果老板一定要Cost Down,那還有一絕招就是隻有改電路了.
1.在Power IC輸出端先加一小容值貼片電容,後級再加鉭電容及大容值貼片電容.
2.至於要再深入一點研究這個電源突峰電壓,就得將所有此處的電容都拿掉再量測了.

网友H:
请教各位老师

  电容的容量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