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管子吗,不一定是三极管

楼主(2008-09-12):
微安就可以做开关信号,用万用表量,是三极管的两个pn集.
不知道是什么管子.或许不是三极管.

网友A:
不就是三极管吗?

楼主:
如果是三极管,作为开关管,要道通,基极电流太小了啊

电流(3-0.2-0.7)/(510k+10k)=4.0uA啊,这么小的电流三极管能道通吗,有这样的三极管吗,量了,又好象不是达林顿管

网友A:
唉,你连电流回路都搞错了

而且,谁告诉你电流小就不会导通的???

2N2270和104电阻对3V电源分压,在cpu5输出

2N2905截止时当然是2N2270截止,cpu5输出3V
2N290导通时 2N2270有基极电流,假设2N2270放大倍数是100,估算时忽略2N2905的导通压降和发射结压降,则2N2270的等效电阻为(510k+10k)/100=5.2k
和集电极电阻104分压后可以得到大约5.2/(100+5.2)*3 V 的电压,可以看到c此时pu5电压是很低很低的,趋近于饱和,符合逻辑低电平
上面是大致的定性分析,

精确计算的话就按电流、压降去计算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再计算104电阻上的压降,就可知道cpu5电压
基极电流=(3-0.2-0.7)/(510k+10k)=4.038uA
是3-100000*100*0.000004038=3-40.38,明显电源电压不够减,三极管是饱和的

电路中都取很大的电阻值,可能是为了低功耗、低静态电流
到要考虑后继电路的输入阻抗和信号边沿的变化速度要求

三极管是否工作在开关管,并不看电流的绝对值,而是看基极电流乘以放大倍数后是否大于集电极可能的最大电流(把CE短路时的集电极电流)。

PS:
LZ真是太懒了,
用来讨论的电路图连个器件顺序标号都不自动生成一下,讨论起来真不方便啊
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一概不理!让你自己去郁闷吧...

楼主:
呵呵,是不小心搞错啊,没注意

楼主:
哦,我开始没有去想到4u*放大倍数*100k,只想到基极电流小

哦,我开始没有去想到4u*100*100k=40v,只想到基极电流小,道通不了,没有再去计算。这下想通了。
多谢4楼的啊

网友B:
够我学上3个月了

只不过是一个复合管放大电流而已,在Protel中是以2N开始表示三极管的啊,或者就是NPN/PNP来表示,下次得好好学学复合管了

网友C:
提醒我了。

“2N290导通时 2N2270有基极电流,假设2N2270放大倍数是100,估算时忽略2N2905的导通压降和发射结压降,则2N2270的等效电阻为(510k+10k)/100=5.2k”

看了后才想起以前做习题时经常用的,现在实际中都没用过,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