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路的负载设计问题

楼主(2008-09-17):
      我设计了一个太阳能电路,太阳能电池组件是八个晶片,开路电压为4.0伏,工作电流在50毫安左右,开始我想的是对三节串联镍

镉电池进行充电,由于要对防止反冲电,所以还加进去肖特基二极管,这样充电电压就是不够,一般对三节镍镉电池的充电电压要

在5伏特左右,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升压电路将4伏特升到5.5伏特,可是最后一检测效率太低,只有50%左右,我的镍镉充电电池的容

量是600MAH,如果充电电流只有十几个毫安的话,我得冲60多个小时才能充满,这显然不现实。
     最后经过考虑决定采用后级升压,即采用两节串联镍镉电池充电,这样就不必要对太阳能电池组件出来的电压进行升压,直

接对电池充电。
     我的电路负载是四个并联的超高亮度白光LED,其工作电压为3.5伏特左右,所需要的电流为10-20毫安,由于我采用的是两节

镍镉电池串联,所以如果直接用这两节电池对LED放电,显然放电电压是不够的,我只能对这两节电池进行升压将2.4伏特升到3.6

伏特。
     您看完以上这些后,我的问题是我怎么样来调整负载电路,使得从2.4伏特升压到3.6伏特后升压电路的输出电流在满足四个

并联LED正常发光的情况下能够让他们的发光时间尽可能的长。

网友A:
不行,

  至少4节充电电池串联才可以点灯,改光电板输出电压充电。

网友B:
汗!

采用12片电池片不就可以了.就没那么多麻烦了

网友C(2008-12-16):
看的有点乱

第一,你三节应该是3.6V,
第二、LED灯设计成3.6V恒流不更简单吗
第三,组件电压太低3.6/0.6=6V,也就是12片串

简单的问题简单处理,我有个问题,你这个如何实现白天负载不工作,晚上负载工作的,不使用光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