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压输出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08-10-12):
用单片机的 I/0控制一个电路输出-6,+6V电压
I/0 高的时候输出-6V
    低的时候输出+6V  要求用三极管
哪位大虾能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用继电器

单片机的IO口输出接一个光耦,然后输出接一个三级管9013什么的,然后控制继电器,,另一路也是同此,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但我还有些不明白,要正负电压,那地取那一点?

楼主:
zhaohe2001你好!

不好意思,小弟知识浅薄,有点看不懂啊,NPN的基极接到单片机的I/O口吗?哪里是正6V?哪里是-6V,我仿真不出来啊,能再关注下吗?谢谢了!

网友B:
要求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C:
我的图只是个原理性的图,

当然三极管基极要串电阻接单片机IO口。
当IO口为高电平时,上面的三极管截止,下面三极管导通,也就是下面的那个6V电池加在了负载上,电池+接地,那么电池负就是-6V了
当然在设计的时候还要防止两个三极管同时导通

网友B:
4楼的电路控制不了负电压的关断

IO输出低电平时下面三极管也是导通的

网友C:
恩 !谢谢lyjian 提示

那改成光耦应该行了吧

网友B:
上个电路

I/0高的时候输出+6V,低的时候输出-6V。
要I/0高的时候输出-6V,低的时候输出+6V得话自己改一下。

网友D:
LS电路可行

LS电路可行,关键是-6V电压如何得来~

楼主:
谢谢!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E:
lz是要控制啥东西哦?

网友F:
用MOSFET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G(2008-11-26):
电流不大,直接来个模拟天关来的实在快呀

网友H:
最简单的是用继电器

网友I:

用继电器控制吧!ULN2803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J:
8楼的朋友说的对

IO口低电平的时候不能控制-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