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来分析下这个压流转换电路

楼主(2008-10-16):
1.图中电路是否有问题?如何修改?
2.图中Q1,Q2,Q3的作用是什么?
3.输出电流应当如何计算?
4.图中Q1为9014,Q2为5609,Q3为9012

楼主:
高人今天都休息了么?

等了一上午,一个人回的都没有啊。。

网友A:
搜一下"德兰豪电路"

楼主:
你说的是豪兰德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电路和豪兰德电路还是有点区别的,所以才有此一问。。请不吝赐教!

网友B:
o

q1 q2 q3都是为了提高运放的驱动能力,q2 q3构成达林顿结构,计算电流值只要能把51欧姆两端压差计算出来跟输入的关系就行。这电路的精度不高

网友C:
回复主题:帮忙来分析下这个压流转换电路

前一级由U1A、Q1构成一个以R6为负载的压控电流源电路,在忽略Q1基极电流的条件下,R6的电流等于 Vin/R2。但这个电流源的负载是不能接地的,是所谓“sink”型电流源。后面的U1B与Q2、Q3就是将它转换成“source”型电流源,提供给接地的负载R8。

R6上的压降是 Vin*R6/R2。R7是输出电流取样电阻,通过U1B的负反馈作用,使得R7上的压降与R6的压降相等,即 Iout*R7=Vin*R6/R2,所以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的关系是  Iout=Vin*R6/(R2*R7)。

图中D1画反了。D1的作用是降低U1B输入端的共模电压,避免当输入电压较低时,U1B的输入端电压过高,进入工作死区。

如果省去Q2,把9、12号线连起来,也可以工作。图中Q2与Q3组成复合管,目的是增大β值,减小Q3基极电流造成的误差。

网友D:
r6和r7上的电压为什么一样?

学习了~

网友C:
回复7楼

U1B的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应该是相等的(虚短),而R4是没有压降的,所以R6与R7上的压降必定相等。

楼主:
感谢5楼,六楼。。

受教了!

网友E:
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这是从板子上抄下来的电路

我也觉得有点复杂化了,所以才发个贴问问。。
顺便问一下,你们做电压电流转化的时候都是用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