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滤波电路分析!

楼主(2008-11-10):
麻烦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主题:视频滤波电路分析

LC滤波加驱动级吗?

网友A:
同问

我对这个电路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丁一下!

短短的

网友B:
呵呵

LC低通滤波,射级跟随,偏置驱动…
75欧匹配

楼主:
低通频率!

L502=1.8uh,c509=10pf
所有f=1/(2派根号LC)=1/2*3.14*根号LC=38*1000000,低通的截至频率,对吗?

网友C:

LC滤波

网友D(2010-12-31):
这是个LC滤波,并联LC滤波是滤除谐振频率(中心频率),那么它滤除的带宽应可以算出来

网友D:
就是频带以内的滤了

网友E:
滤波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