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板子只有报废了吗?

楼主(2008-11-20):
前几天做了个电路板,因为有以前别人画的PCB,没怎么检查就把板子做出来了,但现在发现有几个焊盘的通孔做小了,元件插不进去,怎么办啊。。。郁闷了,可不可以把孔再开大点啊,希望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通孔还是焊盘?

VIA又不需要焊零件,要是焊盘小了,扩钻后会导致孔壁的沉铜消失,但是上下灌锡后勉强凑合用,当做试验还好,正式的就只能从来了

楼主:

是焊盘的孔,而且焊盘足够大,不知道能不能再把孔扩大一些

网友B:
不要插进去,直接焊.想贴片一样

网友C:
用砂纸把管脚磨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呵呵,是焊盘,就无所谓了!

随便钻大,然后装上元件,两面焊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E(2009-01-14):
直接贴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F:
不能钻,可以用贴片法

一钻,孔内沉铜就over了

网友G(2009-02-15):
可以加大都,用小钻头就搞好

网友H:
要看两面是否都有连接,因为很可能会把金属化孔钻掉

网友I:
5#,6#,8#的方法都可以的。

5#,6#,8#的方法都可以的。
怎么方便怎么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