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间的两个三极管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吗?

楼主(2008-11-26):
信号是由应变片来的,然后输入到AD621放大,可是中间的两个二极管这么用是起什么作用的呢?用的是IMX1,双三极管芯片。

谢谢。

网友A:
当普通二极管用

网友B:
钳位二极管

楼主:
钳位在正负0.7V?

楼主:
为什么这里不直接用二极管呢?

网友C:
呵呵,人家没有二极管了!

网友D:
三极管体积可能更小

以前的二极管封装都比较大

网友E(2009-02-23):
这里不就是两个二极管反相并联?

这里不就是两个二极管反相并联? 应该是三楼所说的电压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