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OP电路的功能与原理?

楼主(2008-11-30):
大家好: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及作用?
我只知道OP+端前有一个滤波
不知道BJT的作用是什么?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谢谢

网友A:
re

应该是限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吧,当输出电压太高时,三极管导通,形成很强的负反馈!

楼主:
那開關的用意是?

脉冲是一直送,开关是连续不间段的切换,不知用意是啥?
我看了一下输出入的结果,DC位准有降低,AC讯号有放大的作用,
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是否有人可以解说?

网友B:
输出一个低电平等于Input,高电平为5+0.7V的矩形波

网友C:
斩波放大器

斩波放大器

楼主:
原理

LFSLY 可否详细解说一下原理?

楼主:
补充输出入讯号

补充输出入讯号

网友D:
学习一下了哦

学习一下了哦

楼主:
是否有前辈可以讲解一下原理?

是否有前辈可以讲解一下原理?

网友E:
rx

楼主那个开关用的什么件?

楼主(2008-12-30):
analog multiplexer

analog multiplex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