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的低级问题

楼主(2008-12-07):
我想确认一下常用的稳压器,例如:7805 7810等,它们输入端的电压是属于模拟电压还是数字电压(电压来自开关电源或者电池),输出端是模拟还是数字电压?他们的接地端是模拟接地还是数字接地??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呵呵,我也不知道这有回事,请高手作答。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呢,搞不明白

我也是新手呢,搞不明白

网友C:
要求

找个内部电路看一看就能知道了

网友D:
应该是模拟电压吧。

应该是模拟电压吧。

网友E:
请先解释一下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的区别。

请先解释一下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的区别。

网友F:
数字电和模拟电源是你自己区分的

阿瞬到此一游

网友G:
想怎么用揍怎么用

网友H:
模电的知识

好像是模电中的知识,输入的是经过整流滤波过后的直流电压吧?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I:
模拟的吧

网友J:
晕,不是一般的低级问题了。

本没有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质的区别。
在电路中,因不同电路有不同的噪声特点,才有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说法。

网友K:
呵呵

楼主问得有意思.............

网友:
稳压的问题

是模电,你想想他的结构就知道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6

网友L:
努力

模电数电是你自己电路来定的,所以就看你是怎么定的了!输出后面都是给数字电路就是数字电压,给模拟电路就是模拟电压喽!!

网友M:
18楼比较地道,赞同

网友N:
15楼的说法,我赞同

就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O(2009-01-14):
15楼的说法,我赞同

呵呵,有道理

网友P:
输入端应该接直流电!

网友Q:
还是不明白

还是不明白

网友R:
电压

你用手摸摸查插座电一下看看///是数字还是模拟????哈哈!!!电压(直流和交流)

网友S:
只是为了在不同的电路中区分方便

所以才有了数字电压一说。数字和模拟其实并无本质区别。

网友S:
楼主你就用模拟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