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体积LED参考设计

楼主(2008-12-17):
我看到一个小型LED的设计方案,但在实际电路中不Work阿,大家看看什么原因。介绍如下:

整个设计可以放到一个直径为7mm的板子上,可以被塞到一个很小的灯泡里。由于所使用的电容是10V耐压的,所以供电电压不能超过10V。电路为Buck架构,所以可以驱动3W以下的WLED,但电流大了,LED会很热,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用来驱动太大功率的LED。设计选择的电感是10uH的,但实验时采用的是4.7uH的,效果已经很好了,LED里的电流基本上没有波动。这个设计省去了软启动电容,如果你的设计需要软启动功能,那就必须再加上。

楼主:
发现了是过压保护的接地问题

网友A:
建议

将D1更换为SS14试一下,电感的容量还可以大一点6.8

网友B:
为啥不能驱动大功率LED?

大功率LED灯耐电流肯定大,只要电流在规格内,应该没问题啊?是不是板子很小啊?

另外请教下高手,电感的作用是保持LED灯稳定吗?讲解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