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集成的声音控制电路

楼主(2008-12-29):
当有声音时,能输出1.2V以上的电压。要求低功耗,体积小,高集成的。那位高手帮个忙?

当声音大时,输出的电压相对也高一些。

不是路灯控制回路。
但是,原理要求一样。能控制六个小LED。其要求电源输入是纽扣电池的。声音小时,二个灯亮,声音大时,六个灯亮。

楼主:

当有声音时,能输出1.2V以上的电压。要求低功耗,体积小,高集成的。那位高手帮个忙?

当声音大时,输出的电压相对也高一些。

这个问题对于搞集成电路的人不应当是难题,为什么没有人帮忙啊?

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

网友A:
楼道声控灯

网友B:
一个三极管也行了吧!

看灵敏度够不够,不够,用运放就行。

网友C(2009-02-04):
可能他是想定制声控IC

对吗?

网友D:
楼道灯?看图

220V市电经D2,D3,D5,D6桥式整流,再经D1,R1,然后经过稳压二极管D4削波,C3滤波得到12V直流供电路工作。

先来看,在没有声音时,由于Q6是饱和导通的,所集电极为低电平,约为0.3V,通过R8,R13分压,所以Q7截止,在C5充满电后Q2的集电极为低电平,也就可控硅的触发极为低电平,所以可控硅不导通,电路没有足够的电流流过,灯不亮。

在有声音时,压电陶瓷Y1检测到声音信号,经Q4放大,Q5,Q6,反转放大,这里的Q5,Q6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这样既能放大信号,同时又工作在非线性状态,使电路更加稳定。这样Q7的基极电流交替变化,集电集电流也交替变化,也就是对C5放电,由于通过R11对C5充电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放电速度,C5很快放完电,这时,Q2基极为低电平,处于截止状态,集电极电平为高,所以可控硅导通,这是有电流流过可控硅,灯被点亮。

由于可控硅在导通时压降为1V左右,所以Q2前面的电路停止工作。电路通过R11对C5充电,充电时间约为t=0.7R11×C5,当C5的电压达到Q2的导通电压时,Q2导通,发射极电平变低,可控硅截止。灯熄灭。

再来看光控部分,在有光时,光敏电阻LR的电阻很低,其两压降很不,通过R9,R10分压,Q1的集极达到导通电压,所以发射极电电压为低,也就是无论电路前面状态如何,Q7的基极电压为低,Q7截止,余下的就跟没有声音时的工作状态一样。

说明:Y1为压电陶瓷也就是蜂鸣片,LR为光敏电阻,其暗阻至少得大于500K,绝大多数光敏电阻都能做到。发光二极管D1起指示作用,灯不亮时,其发光,灯亮时熄灭。C?(这个电阻可以不要,主要是防止干挠)。C4用以防止放大电路自激。改变C5和R11的大小可以改变延时长短,但R11不能太小,否则可能会烧坏Q2。

制作时将压电陶瓷的边缘(负极)焊上三个引脚,插在电路板上,正板通过导级接到Q4的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