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1-07):
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有源低通滤波器--

变形如下:

截止频率只能估计个大概,有时间最好自己仿真一下.

网友A:
串电容是器什么作用?

网友B:
敢问2楼用什么仿真软件仿真截止频率

涨见识了!

网友C:
LS

我也想知道2楼用得什么软件

楼主:
高人~~~!!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图,谢谢

谢谢313029  高人~~~!!

请问313029  或者哪位大侠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图,谢谢~~~

网友D(2013-04-17):
引用 网友B:
涨见识了!

貌似是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