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问题

楼主(2009-01-12):
请问各位PNP三极管的集电极接地有什么用!还有个问题就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什么意思~有图的话麻烦贴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A:
PNP集电极接地就是射极跟随器

开关状态意思是管子状态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不会出现“半导通”的情况。

楼主:
看看这个图片

怎么贴图  晕

楼主:
补充下V

VCC1为20V电压  VCC2为11V电压  麻烦解释下 这个接法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视乎该电路前后关联部分而定

网友B:
准确的说PNP集电极不是接电,而是接电源(PNP是负电压工作的)

楼主:
接地也算接电源?

网友C:
是否跟这种方式相近呢?

网友D:
这类都是推挽输出吧。

这类都是推挽输出吧。

网友E:
楼主问题我想这样回答更专业!

1:我想三极管集电极的作用是一样的!集电极上的电位都是受基极电位的控制,如果三极管正常工作必须满足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也就是PNP 的三极管集电极的电位必须低于发射极的电位三极管才处于工作状态!
2:三极管的开关状态简单就是基极与发射极电压高于半导体导通电压(0.7v),这是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压降很小(接近0V)。

楼主:
是PNP 的三极管集电极的电位必须低于发射极的电位三极管才处于工作状态!
是发射极么?
为什么?

网友F(2009-02-28):
楼上已经说的比较明白了

建议补下模电,使PNP管正常工作时的电位与使NPN管正常工作时的电位刚好相反!

万变不离其综,深刻的理解下楼上的这句话:
如果三极管正常工作必须满足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这句话只是保证三极管正常工作的条件之一,其他的可以查阅书籍)

网友B:
电路中本没有"地"的,不要认为"地"就没有"电"

网友G:
精辟。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楼上说的很精辟。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我补充一点:开关状态是饱和和截止状态吧,就是导通和不导通。至于饱和条件和截止条件,是本模电书都有.

网友H:
呵呵,按13楼的说法,那开关管都是不正常的咯?

网友I:
3楼的图

PNP管不工作,可以不用。
9楼的图是否工作,要看前面的信号

网友J: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网友K:
都一样

你这么说,那你是懂npn的,你要是懂npn的就懂pnp的,那工作原理都一样,只是电流的工作方向相反而已,

网友L:
好好看看模电吧

好好看看模电吧

网友M(2009-04-02):
没有实际功能啊

3楼的图有点怪,使自己画的吗?没有实际功能啊。pnp永远处于截至状态,npn要看VCC2的电位是否低于VCC1,如果VCC2的电位高于VCC1那么npn也是永远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N:
楼上 ^_^ 我也感觉电路有问题

网友O(2010-01-23):
PNP集电极接地是共集放大电路的典型特点,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低,单管射随器电路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