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帮我分析一下,在线等

楼主(2009-02-16):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上的滤波部分,不知道它的好处.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在哪?请教

网友A:
全压充,半压放。后应有一扼流电感。

楼主:
谢谢楼上

前级只有一个共模电感.然后有一个RC串联,又并到上图左端.R/10R,C/10nf/1KV.怎么会要一个1KV的电容??

网友B:
提高电路的电压承受,增加电容量。

可以降低电路成本。
把电源部分全图贴上。

网友C:
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功率因素提升电路,以前我发过

楼主:
谢谢各位

1,3端联的是开关变压器,其中3脚进到一个集成有开关管的IC,(右下方结点)

网友C:
到这里看看,电路一样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731&page=1

楼主:
回4楼,五楼

降低成本?:两个电容串联,变成16UF,耐压变成800.可这里用市电整流后也不过是300V.有必要提升到800V吗?
五楼你好:这里怎么提高功率因数的?能详解一下吗?

楼主:
8楼

我怎么没有看到图,详解呢

网友C:
电源版还有一个就这个电路展开的精华帖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707&page=2

不过图都没有了。

网友C:
如何提高功率因数,你将输出的波形画一下就会明白

网友B:
对前面的电源电路来讲两个电容是串联,

对后面的负载来讲两个电容是并联,
电容上的最高电压降低了,电容的电压可以选低,电容加大了,这个电路既可靠,有便宜。纹波也小了,功率因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