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接收电路,新手报到,请高手们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2-26):
这不是和我贴出来的一样!怪不得想我分析给你听!哈哈

楼主:
我也是好其在我的小车子上抄下的

我也是好其在我的小车子上抄下的,你懂就给分析一下吧,新生谢过了!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超再生电路!

你想具体知道他怎么工作,还不如自己拿示波器看2.2K 460R  1815的BCE  看看再想想,再说句,老弟你连号都不标叫我怎么说啊!晕死

网友B:
超再生接收电路,其本身工作在临界震荡状态,所以...

会随环境的一点点风吹草动而改变震荡、停振状态,因此拥有很高的灵敏度

而振荡器的震荡、停振状态的电流是有明显不同的,直接影响那个3.3k的电阻上的压降,所以可以从3.3k电阻上面取出原始的调制信号

超再生电路的特点就是调好后灵敏度很高,但稳定性差,噪声大,容易受外接环境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