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测量电路

楼主(2009-03-04):
在网上看到PH测量电路,请问该电路中1、2和3分别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A:
1,线路板
2,符号
3,元器件

楼主:
呵呵

晕 我是说电路板中红色1、2、3旁边的器件

网友B:
1电容、2电容、3电容

或者1电位器、2电位器、3电容

网友C: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