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图出来。?????

楼主(2009-03-04):
LM334在电路里的作用?
左边的两个LM258好像没有用上吧?
光耦工作过程俺不懂,有空的就留个言吧

网友A:
IC没有用到的管脚接低电平,光耦的表示很别扭

网友B:
图搞大点.

网友C:
LM334是3端可调恒流源,用来提供稳定的负载电流

不过用2个就有点奢侈了

那什么线看不清...

网友D:
光耦是隔离

334是考虑了功耗
258是供电不同

楼主:
那是查寻线

   奢侈?那应该是需要那么大的电流吧!一个不够用吧!好像是20mA的

网友E:
楼主你是女的吧?哈哈

网友F:
许妹妹要养成读datasheet的习惯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