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24或者LM2904用作跟随器时为什么不能输出3.6V以上?

楼主(2009-03-04):
请教LM324或者LM2904用作跟随器时为什么不能输出3.6V以上?
工作条件:5V电源,0-5V信号输入。
工作现象:信号从0V开始往上调,3.6V以下都能起到跟随作用,但超过3.6V以后就不跟随了,只能输出3.5V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特征资料已经给出了

仔细看去

网友B:
考虑末级达林顿输出的2个BE结压降

考虑末级达林顿输出的2个BE结压降

网友C:
规格书给出的参数

Voh(min)=VCC-1.5 (RL = 2 kΩ)

网友D:
3楼, 正解

如果要找更高电压的, 去找 "轨对轨" 吧

楼主:
基本清楚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实现吗?

Airwill
再请教一下:你说的
“如果要找更高电压的, 去找 "轨对轨" 吧”
是什么意思?小弟不太明白,请问还有什么其它办法可以实现5V以下跟随吗?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E:
唉,去搜索"轨对轨"!!!

网友F:
轨对轨

轨对轨就是输出电压的最高值与最低值是vdd与0,rail-to-rail,就像cmos反向器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轨对轨电路,因为它没有输出电压损失。

网友G:
LM

仔细查一下LM系列的输出特征

网友H:
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I:
还有一个原因是共模输入限制,因为你是跟随器,输出有4V的话,输入也有4V了,也超出了共模电压限制了。

网友J(2009-05-11):
注意LM324的使用条件

324不是RAIL-RAIL的运放,电源可以采用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