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12V这样出来行吗

楼主(2009-03-05):
12V出来给12V的继电器工作用,这种电路可以吗,好像出来的不是标准12V

网友A:
全桥整流滤波,为什么不可以?

给继电器没问题,只要变压器输出不要太离谱就行。

楼主:
12V的继电器,能承受多少电压啊

网友B:
BT1的绕组电压是多少?

楼主:
10.5 搞错一个小数点

网友B:
BT1的初级电压若稳

则可用(正弦)

网友C:
只要不超过继电器的额定电压,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D:
这我看到过啊

网友E:
完全可以

   其实5脚的12V继电器在9.5—13V完全正常工作,现在只要看你的是不是中间继电器,如果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F:
继电器对电压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G:
一般是70%~150%的电压

网友H:
可以的

是可以的

网友I:

输出的肯定不是12伏,应该是10.5X1.414=14.8V,但供12V继电器是可以的

网友J:
继电器的吸合电压为+-25%.

网友K:
我用过,没问题的

网友L:
我怎么整流出来是9.45V呢

应该可以。上面有兄弟说14.8V 我怎么觉得10.5V全桥整流后应该是10.5*0.9=9.45V呢,怎么出来12V。 麻烦哪位大哥给讲讲。

网友M(2009-04-27):
是否会有吸合不好的?

如震动什么的触点会不会弹开?

网友N:
全面方案

问题一、5v负载电流多大是否满载1000MA,如满载就不行。
二、继电器线圈两端一定要接吸收二极管否则7805坏得快。
三、关于输出电压问题次要9.45-13.3V只要不超载均能吸合。
四、即使不超载应加大滤波电容容量,再并联个102的小小容。
    这样电路就更加完美,耐用了。
具体整流公式是这样的。
10.5*0.9=9.45无交流滤波电容这时的值是平均值。
9.45*1.414=13.3这时接滤波电容后的峰值。当电容很大超出负载电流要求的电容值后输出就是恒定的峰值。接负载电压降就是负载和电容的关系。

网友F:
你后面有电容啊!

19楼: 我怎么整流出来是9.45V呢

应该可以。上面有兄弟说14.8V 我怎么觉得10.5V全桥整流后应该是10.5*0.9=9.45V呢,怎么出来12V。 麻烦哪位大哥给讲讲。

网友I:

10.5整流、滤波后应为14.8V,为9.5V,检查看电容是否潞电,全桥中的一个二极管坏

网友O:
回19楼

19楼: 我怎么整流出来是9.45V呢

应该可以。上面有兄弟说14.8V 我怎么觉得10.5V全桥整流后应该是10.5*0.9=9.45V呢,怎么出来12V。 麻烦哪位大哥给讲讲。-----------桥式整流是10.5*1.414=14.87V,全波整流才是10.5*0.9=9.45V

网友P:
re:24L

24楼说的14.8V是对的,但是解释去误导了他人,,
1.桥式整流与全波整流效果是一样的,他们整流后的波形是一样的,自然输出电压也是相同的,,,
2.  上面说的那个10.5*0.9是在没有加滤波电容时的输出电压,
    10.5*1.414是加了滤波电容后的电压

网友Q:
完全没问题,放心用吧

完全没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R:
没问题,其实设计好的12V继电器8~15V应该能正常工作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S:
纠错

楼主在同一网络上放了两个标号(12V和VDD)
ERC没有报错吗?

网友T:
出不来12V,驱动12V继电器没问题

出不来12V,驱动12V继电器没问题

网友U:
继电器

继电器工作电压最好不要超过110%,否则会出现线圈烧坏或者触点粘连等故障。

网友V:
看情况说

首先变压器输出电压不超太多。再就是继电器功率不要太大

网友W:
应该可以

不过lz的变压器参数写错了

网友X(2009-05-28):
测量哈好吗?

网友Y:
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招聘嵌入式硬件开发人才

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招聘嵌入式硬件开发人才

要求:
1.大学专科(含)以上学历;
2.二年以上嵌入式硬件开发工作经验,有变频器或UPS开发经验者优先;

工作地点:浙江嘉兴
薪资第一年为3-6万,第二年为8-10万,如特别优秀公司会给予相应期权奖励。

如有兴趣请投简历:dearshong@163.com ,收到后及时回复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