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求各位大虾看看这张貌似简单的电路图。

楼主(2009-03-12):
我看不懂这张图,请高手分析下各部分的功能。
再次谢谢先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22179661.jpg

网友A:
lz的这个巨无霸竟有23M大小,也不知是怎么传上来的,哈哈

楼主:
- -!

第一次上传照片,用相机拍的,当时只想着要清晰些,拍下来也就3兆不到,谁知传上去再搞下来容量会变大。
谢谢2楼帮我把图修改了一下,
怎么还没这幅图的分析饿,那个e2是什么玩意?

网友B:
2MB也能上传?

E2是光电池
电路的左半部分是充电控制电路,当VCC大于某个值时,停止充电。
右半部分是输出控制电路,当VCC低于某一定值时,停止输出。

网友C:
现在已经限制了3M以内的了,早改了。

网友D:
谢谢讲解

电路图虽然能看明白,但是每一部分的取值是根据什么得出的呢~比如说右半部分为什么要用两个324,小弟新手望大家多多照顾~

网友A:
是22.9M的bmp图档哦,3264x2448,800万象素,所以俺才奇怪滴

网友E:
从原理图上看,应该是VCC大概在低于10V时候电池不放电。

同时左边的电路给电池充电。右边的2个324模块一个是跟随器,一个是比较器,左边的324模块就是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