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信号放大电路放大器的选择

楼主(2009-03-17):
(无正文)

网友A:
累了

若是电磁的且双热端的麦克风,使用平衡变换后,连接低噪声的放大器就行
单端的麦克风,不考虑陶瓷的,直接连接放大器,这类放大器叫做
线路放大器。

若直接连到功率IC,只是输出减小。1875可以调整增益
标准不严,可以使用一9014做线路放大,效果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