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我的电路

楼主(2007-01-06):
图1和图2中R2和R5的作用是什么啊?  阻值有什么要求吗?
图3和图4中R8和R12的作用是什么啊? 阻值有什么要求吗?
图5和图6中R15和R17的作用是什么啊?阻值有什么要求吗?
图3,4和图5,6用PNP和NPN 哪个图控制的更好啊?

请各位路过的大哥大姐们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谢谢大家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6922323.rar

楼主:
哥哥们 怎么没人指教阿~~

苦啊!

网友A:
你该直接贴图上来撒。

楼主:
我在弄呢 等

大家帮忙看看
我是菜鸟
千万别让我看书阿
我没书

楼主:
还是没人指点阿

网友B:
电路

一、图1和图2中R2和R5的作用是什么啊?  阻值有什么要求吗?
    图3和图4中R8和R12的作用是什么啊? 阻值有什么要求吗?
    图5和图6中R15和R17的作用是什么啊?阻值有什么要求吗?

 各電阻為三極管提供正/反向偏置,阻值一般視設計要求而定約10K~1M。

二、图3,4和图5,6用PNP和NPN 哪个图控制的更好啊?

  图3 OK。

网友C:
电路

NPN型的低电平适合控制

网友D:
R1=限流,R2=放电

R1的作用是限流,因Vbe电压为0.7V左右,若驱动电压较高(电流超过三极管的B极电流),则Ib会很大,损坏管子.阻值的大小要视驱动部分的驱动输出电压和管子的Ib承受电流.一般使Ib不大于管子的极限基极电流.
R2的作用是:因管子的B-E极间存在极间电容,当驱动电路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且是高阻输出时,若没有R2的存在,此电容上贮存的电压会使管子保持导通一段时间,直到电容放电完毕.R2的存在可使管子快速由导通变为截止.R2的选择是使R1/R2的分压要令管子导通!

网友D:
从稳定性考虑

从稳定性考虑,限流/及稳态!

网友E:
你是在那个方面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9楼的 你说的 从稳定性考虑,限流/及稳态
稳态怎么理解?
谢谢

网友F:
这是晶体管开关电路基极回路电阻的几种典型应用

图1,R2提供Icbo旁路,以使Q1在高温下的截止状态更加可靠。
图2,R5主要作为前级电路的适配电阻(不能具体确定),同时具有与R2类似作用。
图3,R12可有与R2相同作用,还可与R10构成分压电路。
图4,R7主要作用与R5相似,只不过与图3一样——用的是PNP管。
图5,R15提供饱和偏流,在R14左端开路时,Q5处于深度饱和;当输入为“0”时,Q5状态不能确定。
图6,R17与R15接法不同的是:当输入为“0”时,Q5处于截止。

网友G:
好图,在那里看到的阿

冒昧地问一下,能不能都发出来啊

网友H:
加一点

所有对地和对电源接的电阻有当处理器管脚尚未输出固定状态时(即上电一瞬间)有一个确定的状态,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的场合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