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

楼主(2007-01-08):
电路中标红线的三角型表示什么意思?电路中经常出现正立和倒立两种情况

楼主:
倒立正立的区别是什么?是电源吗?还是接地?

倒立正立的区别是什么?是电源吗?还是接地?

楼主:
补上

同上

网友A:
一般是地

可以把它当成是个网络标号,表示同一个网络,如果发现其中有一个接了电
源,那就表示它们全部是接电源的。与正立倒立无关。

网友B:
同意

是地了

网友C:
地,一般是信号地吧...

地,一般是信号地吧...

网友D:
同意

楼上二位回答的都很好,我个人认为都是对,看是在什么地方了,三角形一般都表示的是数字信号地.

网友E:
如果是PCB看一下它的NET吧,如果就这样画出来一般是地

网友F(2007-03-18):
是数字了

网友G:
一般是地

网友H:
一般是地吧!!!

网友I:
是信号地

不管是正三角还是倒三角还是侧三角,都是信号地,或着叫模拟地。数字地一般是四条由长变短的线,也不管方向。
这个电路是什么电路?

网友J:
你就当它是一条线連在一起,准沒错

网友K:
正立的时候是每个正立的相互连在一起,表示等电位

网友L:
晕倒

图中的标识肯定是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