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电路或者是芯片?

楼主(2007-01-08):
推荐一款芯片

要求:
    电源电压范围在9-36V
    输出电压恒定在8V

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啊?型号是什么啊?高稳定性的用什么型号呢?
谢谢

网友A:
好像有吧

楼主:
re

首先感谢!
然后刚才查了一下,L7808,三端稳压器,好象电源电压没有达到36V 啊?!

楼主:
re

LM2576不知道可以不???
谁有相关详细资料给我看看 啊
最好有芯片方位图啊?!

楼主:
re

又郁闷了一下
刚才看看资料
发现
15V<Vin<40V   Vout type 12V
而
8V<Vin<40v    Vout   才5V

郁闷啊!!!

网友B:
可以用DC-DC

现在很多DC-DC都能做到接近100%的占空比,输入9V输入8V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严格,电流又不大的话,可以用LDO。
7808就免了吧,压差太大。

楼主:
re

楼上的能不能具体点
要求是不太高的,只要能把电压稳定下来就可以了,效率,要求都不严格
有没有给我一个芯片的型号给我看看,我查查~~谢谢
在线等
呵呵
相当于一个三端稳压管样的,呵呵

网友B:
LT3012(3013)

最高输入电压80V,250mA电流最小压差400mV,输出电压编程控制1.24-60V
不过很贵,1000片的报价还超过2美元。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可用TL431+运放+MOS管自己搭一个

楼主:
RE

LT3012
刚刚查过,比较复杂,作为参考,谢谢.还不知道怎么用,怎么控制输出电压?

希望是简单一点的

输入9-36V

输出>6V就OK了!

有没有面积比较小的芯片可以供参考?

感谢楼上的~~!!

网友C:
LZ要稳压电源还是电压基准?

没有提功率或者输出电流啊。
如果是电压基准就简单些

网友D:
是啊,电流多大?

网友E:
34063就OK了

34063就OK了

网友F:
用2576比较好,很简单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问题

用一个7805,公共端对地串两个LED,输出8.2伏,完全可以对付这种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H:
楼上注意,输入最低的9V

网友I:
34063比较合适

网友J(2007-03-01):
输入9V的时候要输入8V有点勉强,在这么宽的输入电源面前

网友K:
2576和2596都可以

LM2576和LM2596都可以,二者只是输出电流不同。

选用输出电压可调的,可以通过计算确定输出电压。

我曾经使用过,很好的。

资料网上很多的,一搜就能搜到。

网友L:
LT1964ES5-BYP或者MIC5205ADJ

都可以,使用很简单,外用两个电阻就搞定。具体间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