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这两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7-01-08):
这个图是光耦HCNR200的datasheet中给出的典型应用图,第二个图比第一个图多了两个电容,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电容有什么作用,容值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回复分析这两个电容的作用

应该是减少高频影响

楼主:
根据我的理解不是这样

网友B:
是积分环节

积分环节,有加入校正滞后校正,防止自激振荡,加入积分环节使动态反馈调节,减少因偏差引起的振荡。

楼主:
楼上的可不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B:
就是说要达到设定的数值,如果仅用比例环节往往形成振荡,为了平稳达到所要求的状态,加入积分环节,其过程就减少了振荡,因为加入电容后要达到设定的数值不是立即达到而是有一定的滞后,这就有了调整的时间。第二情况是由于每一型号放大器都有自己稳态输入频带,如果超过了这个频带,放大器就容易产生自激振荡,为了在输入高频信号时减少自激振荡的可能加入延时环节,即增加一个电容。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那这个容值怎么计算呢?

网友:
这样的

看你要求的积分时间常数来计算电容的到小

楼主:
谢谢各位,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C:
看看

下面的摘自
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6/13750.html

,C1起反馈作用,同时滤除了电路中的毛刺信号,避免HCNR200中的铝砷化镓发光二极管(LED)受到意外的冲击。但是,随着频率的提高,阻抗将变小,HCNR200的初级电流增大,增益随之变大,因而,C1的引入对通道在高频时的增益有一定影响,虽然减小C1的值可以拓展带宽,但是,会影响初级运算放大器的增益,同时,初级运算放大器输出的较大毛刺信号不易被滤除。

网友D:
加速电容

网友(2014-01-25):
看不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