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通信号灯控制器

楼主(2007-01-11):
1、用红绿黄三色发光二极管做信号灯,用传感器或逻辑开关代替传感器做检测车辆是否到来的信号设计制作交通灯控制器
2、由于主干道车辆多而支干道车辆较少,所以主干道处于允许通行状态 ,而支干道有车辆来时才允许通过
3、当主、支干道均有车辆时,两者交替允许通过。主干道每次放行45秒,支干道每次放行25秒,建立45秒25秒记时显示
4、在每次由亮绿灯变成亮红灯的转换过程中,要亮3秒的黄灯作为过渡,以便车辆有时间停到禁止线以外,设置3秒记时显示
[注意]:本人只要在maxpull里设计的电路图文件
做好的请发送到我的油箱:kinggm6281422@yahoo.com.cn

网友A:
有N多方案可以做出来

学校里应该有类似这样的课程设计命题

楼主:
不一样

类似的循环电路不要太多呦,这个要在MAT PULL里
这个是触发型的,不太一样

网友B:
maxplus中那更加简单了

你用语句写出思想,maxplus给你搭电路,比你自己用数字电路芯片搭更加简单;

用数字电路
fpga
mcu
都可以做这个东西

楼主:
怎么都是只说不做呀

我查了关于循环的,和触发的不一样,我现在想估计还要嵌套信号控制电路的信号,比较复杂点,估计还要过两天我才可以设计出来
谁说在MAXPULL里做更简单的?
亮出你的电路图来,有本领的话

网友C:
jeje

用VHDL吧,,

楼主:
不用你们了

我自己估计可以搞出来了
晕,遇到 了不少光说不做的家伙
智能交通灯这么简单?
人家还申请专利保护了呢!
晕倒吧!你们

网友D:
楼主回家请个保姆~~~

网友E:
普通的交通信号灯控制器的确很简单

稍微复杂一点的是区域控制器;
更加复杂一点的是绿波带的信号机;

北京以前都是使用西门子的信号机,相当的贵;

还有就是全天候工作,可靠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F:
楼主这么拽何必来这问呢?多此一举啊。

网友G: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把简单的东西做稳定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LZ,你可以先说个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