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磁阀电路问题

楼主(2007-01-12):
我是搞软件的,现在需要控制一个24V电磁阀,如图电路可以吗.电磁阀电流需要500mA
现在调试过程中问题是,接24V的S8050在不接B极的电压也为13.5V,郁闷啊.NPN不应该截止的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hehe

那个不接呀

没明白

这个电路光耦导通时,断电器动作吧

网友B:
同问

我也觉得S8050会截止啊

网友C:
搞得太复杂了

1,继电器线圈没有限流
2,q1,q2可以合并

网友D:
接24V的S8050在不接B极的电压也为13.5V

接24V的S8050在不接B极的电压也为13.5V,请说明白点,看不懂,什么不接B极

网友E:
我觉得

我也不是很明白
我觉得
这个电路光耦没有到导通时,断电器动作吧

网友F:
Q3导通,那么Q2截止,反之亦然

网友G:
你的电路光偶不导通的时候,Q1能可靠的截止吗

  1. 你的电路光偶不导通的时候,Q1能可靠的截止吗

  2. 建议 Q1换成PNP管看看吧 再基极串一电阻

网友H:
_

光耦截至,继电器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