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截图,这次没问题了

楼主(2007-01-12):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个DC-DC变换电路~! 负载是液晶,看看电感可不可以选容量小点的???

网友A:
不就是为了得到-12V小电流吗,用得着这么复杂?

体积不小,成本也不见得低,不如用MC34063等或从别的电源偷一点哦

网友B:
看看我这个液晶VGH、VGL电源

利用主电源DC-DC斩波的波动,直接倍压整流获得2倍于电源电压的小电流双电源

网友A:
哈哈,我就直到一砖头准能把davidli88 砸出来...

网友C:
嗯很好的电源倍压办法;先做个记号

网友B:
老X是砖头帮的?

记得你也住上沙,离这么近,希望晚上不要向我窗户扔砖头,哈哈!

网友D:
哎,直接用颗mps的ic比什么都简单

vgh要上到18v,vgl要到-15v,点几寸的屏,这么高?很多dc-dc,美金不到三毛,省的电路板钱都不只这个数。

网友B:
回7楼

点7寸屏的,DC-DC是很多,但我这里不需要用DC-DC了,直接取主电源BUCK Lx上的方波,整个VGH、VGL电路成本不到*币8毛;
至于电路板,请记住一句话:电路板上的空间就象是乳钩,挤一挤还是会有的!

楼主:
问7楼

哎,直接用颗mps的ic比什么都简单

具体什么型号的???能否给些供参考~???

网友D:
有道理

收藏你的设计图纸,cost down 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