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据说可以提高LED亮度的电路,我看不懂,请大家讨论下

楼主(2007-01-19):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要提高LED的亮度,需要增大通过LED的电流,哪怕是峰值电流也行。

在这个电路中,没有类似电流源的东西,所以LED的电流主要是由加在其上的电压提供的,所以要提高电流,就得提高电压。但是在这里,电压都没有提高。顶多5V,大多数时候比5V还低。

那他是怎么提高亮度的呢?

网友A:
闪烁,以更醒目

平均亮度是不会提高的

网友B:
理解不正确

人家说得是相同功耗下,提高亮度

网友A:
LS ,那是不可能的。自己去看LED的发光曲线吧

而且LZ用的是“据说”,而且更没说是相同功耗

估计是看英文是的翻译不准确所致

网友C:
楼主对LED的驱动是比较了解的,增大电流采用方波驱动

网友D:
如果不看LED好像是方波振荡电路

怎么起振呢?
会出现不振的情况吗 这个电路?

根据我的老大说LED的特性 如果是动态的亮灯 电流*时间 不变的话
动态的亮一点
我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选择了很小的电阻 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

网友E:
RC振荡电路

我认为是通过RC振荡电路来改变输出频率,从而在瞬间改变输出电流提高LED亮度,

网友F:
同意2楼

看不出电路有提高驱动电流的作用。仅仅是闪烁而已

网友G:
学习了!

它是一个振荡电路,功率的计算就是平圴功率,然而在相同的功率情况下,直流驱动,与振荡驱动,那就有区别了!不过振荡电路它的频率应大于50Hz,这样我们就感觉不到闪烁!所以呢我们节省的功率就是那段(我们看不见)LED不亮的时间!

网友F:
几十年前的黑白电视原理,对闪烁光对人眼的作用已经有清

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会对入射光强度进行积分,对10~20Hz以下光源,有闪烁感,对20Hz以上光源,会进行平滑处理。

网友F:
PWM调光应用已经成熟

PWM调光,流过LED的脉冲频率,电流峰值恒定,仅占空比改变,但人眼可感觉亮度在变,就是人眼视觉暂留的积分作用。

网友A:
所以感觉到的是平均亮度,而不是峰值亮度,不可能因为振

也就不存在“相同功耗下,提高亮度”的可能性

网友F:
居然是从《电子工程专辑》上来的

电子工程专辑也真会瞎乱整,作者也是傻蛋,何不引申到照明领域,申请专利,造福人类,小布什也会少打几架...

网友H:
肯定是PWM,振荡所致.

网友I(2007-03-10):
我同意9楼的看法

我同意9楼的看法

网友J:
好多手机背光就这样的

好多手机背光就用PWM设计的,可以调光,也省电.